edrawings测量,求助

楼主(2012-08-13):
不是我自己转换出来的eDrawings文件,而是别人发我的文件可能没有设置输出测量命令,是否有办法测量或者转换成STP可以用的文件,谢谢。

网友A:
如果原文件没有设置测量,应该是没法弄吧
界面上就没有测量选项。

网友B:
点击激活测量,如果原文件没有设置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文件没有设置测量,应该是没法弄吧
界面上就没有测量选项。

就是要想办法弄到可以测量啊,还是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激活测量,如果原文件没有设置就没办法了。

恩,我再看看,谢谢了

网友C:
你的edrawing激活没有?或者sw没破解,功能被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edrawing激活没有?或者sw没破解,功能被限制了

破解了啊,关键是别人的图档,如果是自己转的图档转edrawing,就可以测量了啊

网友(2014-07-2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