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钢夹送辊工作原理计算分析,求助

楼主(2012-08-13):
目前在计算一个钢板夹送辊的电机功率,参考资料是《带钢精整设备》-机械工业出版社,其中“夹送辊驱动力矩”计算公式为

由公式第一项我认为驱动力是最大静摩擦力按照滑动摩擦力的大小来计算;第二项是辊子轴承处的滑动摩擦阻力,没有异议;第三项是辊子表面与钢板的滚动摩擦阻力,我的工况如上图所示是上辊加压,下辊驱动,滚动摩擦力在公式中计算了上下辊两处。如果驱动辊下辊表面线速度与钢板前进的线速度相同,即钢板与驱动辊表面之间无滑动摩擦,那是否可以认为驱动辊作用在钢板上使其前进的动力是以滚动摩擦力(或者说静摩擦)的方式提供的?滚动摩擦力和静摩擦在这里是同一个力?滚动摩擦的定义是一物体在力矩的作用下沿着另一物体表面滚动时接触表面间的摩擦。(参考来自《摩擦学原理》)从这里看滚动摩擦和静摩擦是无法统一的。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驱动矩计算的首项就不是静摩擦,而是滑动摩擦;从而可以认为夹送辊的驱动矩计算公式默认了其工作状态中辊子与带钢之间是存在滑动摩擦的,存在打滑?而参考资料《带钢精整设备》中认为是不存在打滑的。

这里需要请教了,小弟基础知识没学好。。。 以前在算钢丝里程计的时候认为是滚动摩擦和静摩擦是统一的,滚轮表面线速度与钢丝线速度相同,不存在打滑,里程计功能才能实现。(附件是夹送辊驱动计算的详细过程,是选自《带钢精整设备》部分章节)

网友A:
工况如是上辊加压下辊驱动,钢板与驱动辊表面之间无滑动摩擦,则上下辊只是对钢板施力,只要计算轴承处的摩擦阻力。

夹送辊驱动力最大值只能用单边静摩擦去算摩擦阻力。
注意:最大静摩擦力大于工作时所需的夹持力。

网友(点评):
刚刚算了下两个辊在钢板表面的滚动摩擦阻力矩是轴承处滑动摩擦阻力矩的两倍,是最大静摩擦力矩的0.0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况如是上辊加压下辊驱动,钢板与驱动辊表面之间无滑动摩擦,则上下辊只是对钢板施力,只要计算轴承处的摩 ...

多谢廖师傅指点!
这么说就是不用算滚动摩擦阻力了? 先前计算过,确实与静摩擦力相差两个量级。就是纠结这个有木有,忽略了量级上的差别。
还有个问题,钢板的前后阻力无法计算,类比设计,相同的工艺过程,仅钢板厚度有差别,根据钢板的截面模量比来判断夹送力的大小是否足够,这样可行么?

网友A:
夹送力的大小是以所要拉或推的材料重量和其他配置所产生的阻力去衡量;要将材料厚度上的差别转成重量(力的一种形态)的差异来看待。

网友:
太深奥了,看样子还得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送力的大小是以所要拉或推的材料重量和其他配置所产生的阻力去衡量;要将材料厚度上的差别转成重量(力的 ...

主要是工艺中工序比较多,有的工序我建立不了力学模型,无法进行计算,所以想类比同类设备。比如一个块宽200,厚10的钢板通过一对表面起伏的辊子,对钢板的上下两边分别进行折边,同时辊子回转,将折边的钢板卷成钢圈。折边和卷圆是同时进行的,这里计算夹送力就比较麻烦,涉及到塑性变形,一直没找到比较合适模型来算。

网友:
不明白,楼主能否把字母符号的定义说明一下;我个人认为1.上辊和下辊的压力只能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只要给其中之一施加压力,另一辊必然产生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怎么会有不同的情况;2.轴承摩擦阻力属机械效率损失,与加送力无关。

网友(点评):
附件中有比较详细的推论过程,兄台能不能下载看看,或者直接上网搜参考资料《带钢精整设备》第五章内容,再者要不给我你的联系方式我把这个参考资料发给你

网友(点评):
看了你的资料贴图,不认同资料的说法,我的邮箱:tjbdlrg@126.com最好发参考资料《带钢精整设备》,仔细学习。谢谢。

网友(点评):
还有你文中提到的《摩擦学原理》

网友(点评):
资料已发,多多交流~两个辊子对板的压力是不同的,上辊对板的压力要加上上辊重力,下辊对板的压力要减去下辊的重力,而且上下辊的压力是外部油缸分别加压。不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看资料吧

网友(点评):
《摩擦学原理》是实体教材,没法传了。高教2008出版,刘正林编

网友:
折边和卷圆是同时进行的,将折边的钢板卷成钢圈。

参考看看,
1、 http://www.doc88.com/p-99233280654.html
2、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3925&page=1&authorid=565289
3、 您再回头看看自己的帖子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1234

用能量法去看待这事,折边和卷圆所需要的能量 < 夹送力的能量 。

网友(点评):
嗯 我先看看,一个个来解决吧,多谢您了!

网友:
冷(轧)弯成型的资料的经验公式比较多,而且不同的资料经验公式也不一样,楼主可参考自己手里比较权威的资料的经验公式计算,但一定要参考相关的实际应用设备的参数。因为你的加送力要克服的产生阻力因素很多,我原来做焊管设备也有带钢送料问题,但是不了解你的工况,可能没有可比性。

网友(点评):
确实夹送装置是整个工艺中的一道工序,前后都有很多阻力,有个别工序的阻力计算我暂时还提取不了力学模型,无法进行计算。所以我前面提到了类比计算,相同的工艺过程,因为板厚的有区别,对比电机和减速机的数据

网友(点评):
你是做什么产品,能否介绍主要工艺流程和设备,也好大家分析。

网友:
很想帮你,可惜我不会。

网友:
虽然看的不是很懂 还是学习了

网友:
T=(P+G)u...  u如果是静摩擦系数,这里求的应该是最大夹送力。' q7 m# j/ K2 X
钢板匀速前进时,动力与阻力平衡,夹送力等于阻力和。

网友(点评):
对,理论上是这样的,现在因为整个工艺流程中的阻力很多,有些还无法进行计算。所以只能算最大夹送力,进行类比。

网友:
对我来说有点深奥,

网友(2012-11-29):
我也被类似的问题所困扰,先收藏此贴了

网友(2013-01-22):
应该先是要求大于最大静摩擦力吧

网友(2013-03-12):
好深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