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5.0工程图导autocad

楼主(2012-08-13):
proe5.0工程图导autocad时,在proe里面的比例是0.1,然后我按1:1导到cad。我打开cad的尺寸发现差10倍(比如在proe中690而在cad中则是69),为了统一我该怎么办?还有,proe工程图的图框格式文件是我自己做的,我觉得改起来比较麻烦,能不能在cad中改比例。请高手指点。

网友:
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A:
导到cad 最好在pro/e画时是1:1,图框可以在cad中改比例的  就是用缩放功能
其实我想问下为什么要导到cad格式。

楼主:
我原来一直用cad,现在公司改革要用proe了,还不知道怎么系统的用proe。所以我想先用proe画,然后导cad。

楼主:
szb410886654
我按照你的方法不行啊。全部缩放后所有在proe中标的尺寸也变了。(比如要来proe里尺寸显示是690,缩放后就是690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zb410886654
我按照你的方法不行啊。全部缩放后所有在proe中标的尺寸也变了。(比如要来proe里尺寸显示是 ...

我说的缩放是图框!    图形你要在pro/e1:1的比例下导出

网友:
你闲麻烦  你可以导入cad格式的图框文件到proe里的

网友:
直接X10不行么

网友:
dxf_out_drawing_scale
dxf_out_scale_views
这两个设为YES,除非导出到图纸空间,否则都是1:1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到cad 最好在pro/e画时是1:1,图框可以在cad中改比例的  就是用缩放功能
其实我想问下为什么要导到cad格 ...

谢谢你的指导,我想问一下,可以直接用proe出图吗?那标准件表,零部件表怎么制作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我想问一下,可以直接用proe出图吗?那标准件表,零部件表怎么制作啊。

可以的    表的话你可以在proe里直接制作  也可以导入表的文件  其实你应该先去看些 proe工程图的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表的话你可以在proe里直接制作  也可以导入表的文件  其实你应该先去看些 proe工程图的视频教程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