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不开缺口螺旋叶片展开公式

楼主(2012-08-13):
以前我们制作绞龙时,叶片展开都是切去一个扇形的,但这样很浪费材料。那位大侠有不切扇形只割开一道割缝就行的公式。

网友A:
开一个缝那不是有料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一个缝那不是有料多出来

有这样一个公式的,但我一直没找到

网友B:
我们厂都是这么做的,但不是我负责,明天给你问问,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都是这么做的,但不是我负责,明天给你问问,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先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了

他们说的也不是太明白,我也没听太懂,找了点资料不知对你是否有帮助,我不会输入公式,截了个图其中L:内螺旋线长度。L1:外螺旋线长度。H:导程。D:内螺旋线投影直径。D1:外螺旋线投影直径。a:正螺旋面素线长度。l:缺口处弧长。顺便推荐楼主看看《钣金展开200例》论坛有的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