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铸铁钻孔直径11,深度25的通孔,求转速,求进给

楼主(2012-08-13):
灰铸铁钻孔直径11,深度25的通孔,求转速,求进给? 前提在不损害道具的情况下

网友:
用的什么钻头

网友:
建议LZ先自己选刀具,然后把参数放上来,大家分析分析你才有进步。不然你光提出问题,版友纯粹帮你解决,自己学不到东西的。

网友:
下载个TITEX软件吧,根据刀具材质可以计算出来!

楼主:
那个钻头我也不知道型号,是手磨的

网友:
求设备,求钻头型号,求切削液,求中心出水。。。

网友:
从慢到快各个速度都试一下就行了,实践出真知,这不光和转速进给相关,你的设备、刀具、冷却及灰铸的牌号都没说,没法确定

网友(2014-03-29):
FANUC OIMD系列机床型号为VMC960加工中心 请问加工铸铁件刀具的直径进给和转速之间改怎么配合  钻头5  6.7   7   8   9  10普通的钻头加工的工件是铸铁  面铣刀40 60   就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