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分离机主环锁拆不开了 求助啊

楼主(2012-08-13):
  如题 咱公司是牛奶生产厂 分离机坏了 要不它拆开 但是主环锁打不开啊····  弄了3天了都没有打开········· 班长要我这个刚刚毕业的想想办法  我不懂啊····  求各位有经验的前辈, 有什么好的方法打开?  谢谢啦  急啊

网友:
看看说明书、随机图纸,弄清楚结构、原理,再设法拆开

楼主:
  问题是按说明书上的方法  没有打开···  可能是有段时间没有开过了···里面好像被东西卡住了··

网友A:
向主环锁和转鼓盖的螺纹间想办法搞些渗透性强的煤油,等渗透的差不多了,套上大锁环扳手敲,应该会开的,

楼主(2012-09-17):
引用 网友A:
向主环锁和转鼓盖的螺纹间想办法搞些渗透性强的煤油,等渗透的差不多了,套上大锁环扳手敲,应该会开的,

    谢谢你 ~~  我们老大说煤油没有用···  不过还是打开了 用火烧主锁环····

网友:
火烧主锁环?,你这个动作很危险啊,要知道分离机的转速一般都要4、5千转,甚至7、8千转的,要是破坏了转鼓的动平衡,后果很严重的,悄悄告诉你,修后的分离机下一次运转时,最好离它远些,有挂的可能哦。

网友(点评):
很有必要的安全意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