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绞龙叶片计算问题

楼主(2012-08-13):
今天画了张螺旋绞龙叶片的展开图给车间加工,我是按照书本公式计算的,车间师傅却说我的尺寸不对,车间师傅不教也不说,就说我的不对。我也不懂行规,只是一个好问的学徒工。所有想在论坛里找个有经验的老师傅,螺旋绞龙叶片是不是有另一种计算方法。

网友A:
螺旋面属于不可展开曲面,只能用近似的方法花他的展开图。方法一:画图时将正螺旋面分成若干个三角形,然后求出个三角形的实型,依次排列,即成他的展开图。方法二:根据正螺旋面的外径.内径和导程,可直接画出展开图。具体方法可以百度搜索。

网友:
其实制作没有那么复杂吧。要求不高的,切个圆环,圆环上切个开口,拉开焊在杆上就是螺旋绞龙。

网友(点评):
高手,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面属于不可展开曲面,只能用近似的方法花他的展开图。方法一:画图时将正螺旋面分成若干个三角形,然后 ...

我就是用方法二,可是根据理论计算得出的结果,焊接后会有很大的缝隙,可是车间师傅计算出来的结果缝隙肉眼看不见

网友:
用solidworks的钣金放样功能可以直接画出可展开的啊!
画出外圆螺旋线,再画内圆螺旋线,然后直接放样就可以了

网友B:
是有一种不开缺口的计算公式,我也一直在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一种不开缺口的计算公式,我也一直在找。

谁先找到,谁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先找到,谁分享

一起分享

楼主:
论坛里那么工程师也都不愿分享吗?怎么搞得跟中药秘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