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控制并联,请教

楼主(2012-08-13):
咱用了个液压站,上面有三组三位(左中右,每组两组线圈那种)液压阀,三组液压阀都独立工作,工作时间不是很频繁。

但卖液压系统的老板,说工作少容易发热,再加一组电磁阀(算总阀吧)关联上去。

也就是说只要有一组电磁阀工作时,那个总阀就打开,不然就直接回流油箱。

时间久了,现在装配时感觉要六组继电器才能将那个总阀并联。

是吗?

只有24V直流电源

网友:
这种说法以前没听说过。
还是发个系统图看看才好判断。

网友:
所有电磁阀不工作时,溢流阀会打开,液压油流回油箱,为什么加个电磁阀控制整个油路?令人费解。

网友(点评):
加个电磁罚,直接卸荷,要不就全部溢流了,能量损失比较大,老板是对的

网友A:
主油路上的加的电磁阀是应该是中位卸荷的,就为了防止不工作时溢流阀溢流产热量太大,应该是系统设计时换热功率不足

网友(点评):
这不是换热的问题,而是直接白做功的问题哦

网友:
贴个图就好讨论了。

网友:
这个老板讲的应该是装一个先导电磁溢流阀阀吧,
在电气控制很简单啊!逻辑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按钮用双掷的 每个动的时候就同时给溢流阀通电,你就可以省继电器了

网友:
楼主是想要实现三路控制吧?流量若不是很大,工作压力不高,就买个自带可以调压的泵就可以了,工作时就起动,不工作就停泵(节能减排吧),就不用加总阀了。
若要加总阀,也需再加多一个中继就可以了。(同意楼上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油路上的加的电磁阀是应该是中位卸荷的,就为了防止不工作时溢流阀溢流产热量太大,应该是系统设计时换热 ...

确实是白做工了,应该是设计时没考虑实际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