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MM厚的普冷板180度翻边压实如何实现?

楼主(2012-08-13):
请教一个问题,0.6MM的普通冷板折一个180度8毫米高的边如何实现?
         我现在是用折弯模进行预弯,然再压一次压实,但这样很啰嗦,不知有没有模具或设备可以一次成形的,要求8毫米的高度成形后的误差不大于0.5MM,成形后的产品平整,8毫米的边一定要压实,要不然后期处理会有麻烦,产品的规格有很多种,最大边有1.2米。

网友A:
我所看到的都是两次成型,即使是很先进的萨瓦尼尼也不是一次成型,普通的折弯机就是倒两次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所看到的都是两次成型,即使是很先进的萨瓦尼尼也不是一次成型,普通的折弯机就是倒两次手

谢谢您的回复!不知有没有设备可以做到?

网友(2014-01-09):
我碰到的是0.5mm的201不锈钢圆盘180°翻边压实(外圆),不知道lz进展如何了。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B:
大部分压死边操作都是用复合模具做出来的,虽然也是两次操作,但不用换刀模,只是多踩一脚脚踏就可以。如果你实在是想一次成型,那就要做一个建议的滚轧设备。

网友:
可以自已设计卷边机

网友C(2014-02-20):
同楼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压死边操作都是用复合模具做出来的,虽然也是两次操作,但不用换刀模,只是多踩一脚脚踏就可以。如果 ...

这应该是板材翻边的通用做法。请教下如果是外圆翻边压实,如何破?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楼主的问题

朋友是什么材质,如何翻边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