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把被拖动惯量做的比电机惯量大24倍,如何补救?

楼主(2012-08-13):
不小心把被拖动惯量做的比电机惯量大24倍,如何补救?请大侠指教.

网友:
换电机,唯一出路

楼主:
看有说电机可以承受比电机惯量大5倍的负载惯量,有说大10倍可以,有的竟然说有的电机可以承受20-30倍,请专业人士给个准确的说法吧

网友:
如果可以牺牲速度的话可以加个减速机。

网友A:
普通电机不需要校核惯量比
伺服才要校核惯量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机不需要校核惯量比
伺服才要校核惯量比

俺的就是伺服电机

网友(点评):
那得看使用场合,假如对响应性有比较高的要求,那不用想了,加减速是最合算的方式.控制在3倍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