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光纤激光器切割,正面效果很好,背面挂软渣

楼主(2012-08-13):
光纤激光器切割0.5mm的304不锈钢,切割工艺如何?我切割后正面效果很好,背面挂软渣,用手指可以刮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用的参数是,功率200W,速度1000mm/min,氮气压力1MPa。

有做过这方面的同行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尝试下减小下焦距,或者加大辅助气体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下减小下焦距,或者加大辅助气体压力。

透镜焦距是125mm的,应该是固定的,不可以减小吧,喷嘴口径是1.5mm的,切后背面切口边缘氧化,正面很好。

网友B:
咱几个零件,1mm厚的,切的两面几乎没多大差别,很少挂渣。

2.5mm的,他们不想调整参数,毛刺比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几个零件,1mm厚的,切的两面几乎没多大差别,很少挂渣。

2.5mm的,他们不想调整参数,毛刺比较严重。

嗯,确实调参数挺烦人的,1mm厚的你们用的是什么参数?

网友(点评):
咱是外协加工,咱可没有激光那高级东东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确实调参数挺烦人的,1mm厚的你们用的是什么参数?

这样啊,那我们以后可以合作的,题外话了,呵呵。

网友C:
我用的参数是,功率200W,速度1000mm/min,氮气压力1MPa。 200W还是2000w?,200w小了,速度用900试试,切缝太小,气吹不掉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参数是,功率200W,速度1000mm/min,氮气压力1MPa。 200W还是2000w?,200w小了,速度用900试试,切缝太 ...

嗯,谢谢,激光器的最大功率就200W了,速度调小了后确实挂渣少了,但是背面切缝边缘被氧化,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C:
加大气压,实在不行用氩气试试i。最好用速度、气压、焦距设计一个方案表多测试,找出最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气压,实在不行用氩气试试i。最好用速度、气压、焦距设计一个方案表多测试,找出最佳效果。

谢谢,我试试。

网友D:
负离焦 焦点在钢板下方0.3mm,速度加快 气压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离焦 焦点在钢板下方0.3mm,速度加快 气压加大

焦点真不好确定,自己也就估摸着差不多了,真不敢说精确到了0.1mm。

网友(2013-04-16):
引用 楼主:
透镜焦距是125mm的,应该是固定的,不可以减小吧,喷嘴口径是1.5mm的,切后背面切口边缘氧化,正面很好。

分析:1、切不钢如果用氧气或者空气,切割断面会呈现淡黄色,因为含有氧气。
           2、尝试用纯氮气切割,断面必定是银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