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T200或HT150可否精密铸造?

楼主(2012-08-13):
       公司有一新设备,采用大量铸造件,HT200和HT150使用较多,主要是些箱体类和盘类零件,因投产后量比较大,加工量自然很大,本人对普通砂型铸造略知一二,对精密铸造这方面知识有所欠缺。
         故请教各位大侠:
           1.普通铸铁件可否精密铸造(即有些尺寸要素铸造后无需加工即可满足使用要求)?
           2.若可以,普通铸铁精密铸造需注意些什么?
           3.若考虑到部分零件的强度问题改用铸钢件,砂型铸造和精密铸造又有何不同?
              谢谢赐教!

网友:
可以精密铸造  电动缝纫机壳  电动机  很多都是精密铸造的

精度光洁度都非常好

网友:
现在似乎铸铁精密铸造的很少了

网友:
不过,覆膜砂铸造的挺多

网友:
覆膜砂,效率高,几何尺寸好,缺点是模具太贵,还有做不了太大件。

网友:
HT和QT类的产品,一般都在用覆模砂工艺。尤其是铁型覆砂工艺更是非常适合于做这类材料的大批量小件,效率非常之高,唯一的缺点如楼上所说,模具成本太大

网友:
我们公司做砂铸的球铁灰铁精度比一般的铸造厂要高一些,不知道你们的精度要求是多少呢?

网友(2012-09-16):
可以,比如消声模铸造

网友(2012-10-19):
这种材料做起来很简单,精铸尺寸精度可以做到CT4-CT6

网友(2013-07-04):
灰铁和球墨铸铁,我遇到过有做硅溶胶工艺的。

网友(2014-11-29):
不知铸件大小,如是大中件采用树脂砂性价比高,小件可采用精铸。需要强度高的铸件选择球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