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尔碧格 内啮合齿轮泵重装后不出油了?

楼主(2012-08-13):
液压系统一开始发现油压严重掉压,拆开后发现油泵油封泄漏,致使弹性连轴器被油污染后粉粹。拆开泵后换掉油封,重装后油泵上电,出油口却完全不出油了,断开管路也不出油,应该不是管道憋气的问题。哪位高手大大帮分析分析啊。油泵:贺尔碧格 内啮合齿轮泵。

网友A:
这种泵是双补偿高压泵,油封泄漏的原因很可能是补偿部分密封损坏,导致压力油泄出冲坏油封。
断开管路也不出油,有可能是进油管堵塞,如果有进油滤油器,建议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泵是双补偿高压泵,油封泄漏的原因很可能是补偿部分密封损坏,导致压力油泄出冲坏油封。
断开管路也不 ...

谢谢热心高手。拆开泵后,密封已经换掉,不再泄漏。但是就是不往管道输油,断开管路,泵出口都不出油了。泵入口直接泡在油里,没有滤清器的。

网友:
应该还是密封不好吧,吸压油腔联通了

网友B:
上张照片看看
以前遇到过力士乐的液压站,需要在吸油通道注入引油排空后才行,吸油管路是倒U型设计的

网友(点评):
贺尔碧格是德资的,在泰州,还没去过呢,有业务来往.

网友(点评):
俺印象中似乎应该是吐油口用倒U型设计,想确认一下。

网友:
我来说几句:
通过你所描述的这种现在,我个人判断很可能你的泵出问题
出不了油,最大可能是内部零件磨损了,径向、轴向补偿装置坏了,导致油泵的压油腔与吸油腔连通了,没有封闭的容腔不能出压力油的。
建议,你打开该内啮合齿轮泵,看一对内外齿轮是否有磨损,内齿轮外圈与油泵壳体内壁是否有磨损,径向、轴向补偿装置是否有磨损,特别查看油膜层之间摩擦面之间磨损。

网友:
看看齿轮端盖有没有装反

网友C:
看了您的问题,想到两点:

一个是把泵重新装配后安到管道上准备再试车的时候,一般需要从出油口往里注油排净空气,不然容易泵损坏。当然有可能你也已经做了。

另一个是,泵入口直接连接油罐而不用过滤器的话,油里一旦有漂浮物杂质,对泵会有产生损伤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张照片看看
以前遇到过力士乐的液压站,需要在吸油通道注入引油排空后才行,吸油管路是倒U型设计的

上图,你说得不错,确实是倒U形设计,泵进、出口都朝下没在油里,出口通过软管引出油箱。
这内部拆了后再往回装可费了大劲了,内、外齿轮、销、月牙板之间找配合真不容易。另外,最后问题解决了,确实是泵及管道没有排空所致。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俺遇到过,所以知道.链接在这里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556估计德国的设计规范是这样的,吸油前级应该是有滤清的,里面还有个磁芯,可以防止铁末进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您的问题,想到两点:

一个是把泵重新装配后安到管道上准备再试车的时候,一般需要从出油口往里注油 ...

还真是就没做泵的注油排气,最后管道也排气了才算完全正常。谢谢指点~

网友(2013-07-18):
你这个使用环境够可以的,

网友:
如果泵比油箱液位低,不排空应该也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