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有没有社友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2012-08-13):
切割小的图案用NEWCAM编辑好了,生成切割路径,转换成NC码用U盘拷到机床上开始切割,割一段时间程序就不往下运行了,机床也不动了,但是循环启动的灯还亮着,也没有异常报警。同行老师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怎样解决?

网友:
关机,重启,。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们这也快要用水切割了,进来了解一下

网友:
看样子您使用的是大地的水切割机。

楼主:
是大地的机器,以前遇到过在大板上割长孔用圆弧切入就不走刀。后来改成直线切入就好了,这次改直线也不行,不知道还有哪里设置的不好。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好像遇到过的,我是大地水刀切割很小的圆和奇怪形状转角的地方有时机器会停在那里不走,不过等几秒就好了,所以我也不管他啦。

网友(2012-09-16):
大地的机器程序大小超过55K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还有个问题就是圆弧线的长度小于1毫米的时候容易出现乱走刀。
你说的毛病有点不同,是不是你的序列号超过N9999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