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平面磨床吸盘好像是进水了,烧变压器,跳闸

楼主(2012-08-13):
我家的平面磨床吸盘好像是进水了,烧变压器,跳闸。请问可以怎么维修啊? 买新的好贵啊。

网友:
取下磁盘  串500瓦灯泡加热  再浇入沥青密封

网友:
楼上的方法能恢复的话就不用再搞!实在恢复不了可以查资料重新绕制线圈,绕好后做绝缘浇注!然后上床修平!OK!

网友:
没确认,不能确认,就检测下,不行就拆开呀,没什么难度!安装的方法,楼上两位都说了。
; K: G: _& {* o& Z2 h    15年前拆过一个,一点问题都没哟,就是外面的线是胶布绝缘的,出了问题, 哈哈!望能借鉴。

网友:
平面磨床吸盘里面不太会进水吧,就是进点也没有什么事。经常性的是各个接头的地方出现问题造成碰线短路,使变压器烧损,或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