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把老虎钳,材料选用45#,怎么样做热处理?

楼主(2012-08-13):
现要做一把老虎钳(钳口宽度定制的),材料选用45#,要选用怎么样的热处理好?先调质、再机加工、再钳口位置淬火   这样可行吗,如果光调质硬度多少合适,如果调质后还要加淬火硬度又要标多少?

网友:
调质到35度没问题吧钳口淬火就可以了

网友A:
钳口淬火标48至55HRC

网友B:
所有的零件粗加工后调质精加工,钳口做成分离式的。钳口淬火,并做成分离式的,

网友C:
所有的零件粗加工后调质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零件粗加工后调质精加工,钳口做成分离式的。钳口淬火,并做成分离式的,

你指的是钳口是手把单独分离的零件还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点评):
可以参照一下现在有的钳,都是钳口单独两个零件用螺钉固定在组件上的

网友(点评):
还真没看到过这样的钳啊,不是上半钳跟下半钳整体用销连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零件粗加工后调质精加工

精加工后还需要对钳口淬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口淬火标48至55HRC

好的,谢谢

网友C:
钳口不能太硬,会伤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钳口不能太硬,会伤工件

我要钳的工件硬度更不锈钢相当,需要把空心的工件夹扁,而且在工件上的加紧力需要160Kg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口淬火标48至55HRC

谢谢,能单独对钳口进行淬火吗,我钳口跟手柄是一体的

网友D:
钳口部分换好点材料, 淬火硬度高点. 如果有怕夹伤的工件, 垫上铜皮或其他软的材料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钳口部分换好点材料, 淬火硬度高点. 如果有怕夹伤的工件, 垫上铜皮或其他软的材料就是了

现在的钳子钳口跟钳身不是一体的吗?

网友C:
钳口一般是装配式的。硬度适当高点

网友:
热处理这个硬度有什么标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钳口一般是装配式的。硬度适当高点

钳口是装配式的?我怎么看都是觉得现在一般的都是钳口钳身一体的啊,如果钳口跟钳身是一体的,能单独对钳口进行淬火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钳口是装配式的?我怎么看都是觉得现在一般的都是钳口钳身一体的啊,如果钳口跟钳身是一体的,能单独对钳 ...

可以,感应淬火,成本要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感应淬火,成本要高些

好的,谢谢

网友E:
钳口可以采用高频淬火嘛,局部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钳口可以采用高频淬火嘛,局部淬火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