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镗铣床铣面时出现鱼鳞刀痕

楼主(2012-08-13):
大家好,最近我司在加工一零件的合缝面时,铣出来的面呈很规则的菱形刀痕,问了不少师傅,均未见过如此规则的刀痕。
使用刀盘直径250mm,一个刀片参与切屑。,检查了机床主轴径跳,端跳均符合要求,主轴锥孔跳动也符合要求。该工件以前用同样的加工参数加工过,未发现如此刀痕。请大家帮分析下,出现该刀痕的原因。

网友A:
刀片切削过程中产生了震动.问题在与一个工件安装,或者说该加工面所处位置在于不够稳定,加工过程中工件产生韧性而震动.还有个可能是刀片问题,刀片切削过程中不够锋利,或者说刀片磨损,刀片后刀面磨擦到加工表面了而产生震动. 此原因,自我分析,本人加工过程中也遇这类情况.

网友B:
换把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把刀试试

换了把200的刀,加工出来还是差不多的刀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片切削过程中产生了震动.问题在与一个工件安装,或者说该加工面所处位置在于不够稳定,加工过程中工件产生韧 ...

开始我们也以为是工件夹装引起的震动,但在边上重新装夹了一块切屑试件,加工面的刀痕没有工件表面上这么规则,但加工面质量也不好。你们出现这钟情况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C:
楼主能说说你的切削参数吗?铣床上我还没遇到过——但车床上曾遇到过,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你这个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振纹

网友:
很漂亮的 美人鱼。

网友:
是不是老机器 可能轴承滚子磨损了 空走听下声音  或者刀盘不齐把刀盘倾斜点角度 换个位置装刀 或者刀具角度没调好刀顿了 最好是刀的问题 不然就麻烦了 还有丝杠的间隙是不是太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说说你的切削参数吗?铣床上我还没遇到过——但车床上曾遇到过,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你这个应该就是 ...

恩 是有可能共振了 刀具转速与进给速度不和谐
 避开共振转速 或着用错齿刀盘

网友:
见过振刀 没见过这种,学习··

网友:
这振纹真漂亮
…………顶一下

网友:
前一阵子还有人在找怎么能加工出来呢,现在你就给搞出来了,恭喜你。
你说的情况我怀疑是刀片的问题,用一个刀片切削,修光刃的,修光刃的宽度要小于每转进给量,而你这个恐怕修光刃本身就跟主轴不垂直,用表打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朋友说的在理,这叫有心栽花花布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呵呵。原因也分析的不错。高手。

网友:
进给太快了吧,我们厂以前也有这情况,减少进给量就行了。

网友:
有地方刚性差了,检查一下床子吧

网友:
刀口角度问题,进给速度太快。

网友:
换个切削参数试试吧,共振了可能!

网友:
应该是刀片发颤引起的,你试着把进给量和转数放低低

网友:
应该是两轴运动,组合出来的鱼鳞纹。
还有走刀大。如果你走刀小些,应该好些

网友:
直线运动,应该没有刀纹

网友:
震纹,需要精铣,精铣的量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大,进给要大一点,要压住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还是单刃切削,振动更厉害,

网友:
有没试过逆铣,顺铣,除了装夹刚性不足要不就是机床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没看到你怎么装夹的呀,建议刚性差的地方下面用千斤顶稍微顶一下,

网友:
可能是震刀,刀盘大,或刀杆稍微长加工产生震刀!

网友:
还有可能就是工件在加工中产生震动,装夹支撑没有力!

网友:
义无反顾的顶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铣刀盘的 左边  和右边 都切削 造成的  是主轴 与工作台垂直度超差的原因   这种情况我们经常遇到。

网友(点评):
不错,当铣头与工作台形成零度角加工时,刀具后角的啮合面就会再次铣削。图中就是如此。

网友:
震刀吧   你现在的刀盘直径是多少?  换小一点的试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这几天没时间来跟大伙分享下,不好意思哦。我们后来检查了主轴后端的轴承,轴承未见明显损坏痕迹,蛋道可以看到一点点的研伤点。更换轴承后,铣平面,不再出现鱼鳞刀痕。刀痕均匀,加工面符合要求。再次感谢大家提供的建议,供大家参考,谢谢!

网友(2013-07-26):
机床有的地方出问题了,先修改一下切削参数试试吧

网友:
建议楼主好好研究一下怎么形成的,这种刀纹挺好看的。研究透了,今后可以开发出此类效果的表面处理

网友:
同意九楼!

网友:
刀刃旋转平面与进给的理论轨迹平面成了一定角度照成的。这种情况应该是接近复合时刀纹。如果度数比较大就会是一圈一圈的那种。

网友(2013-09-06):
可以肯定的就是震纹,工件夹装的问题!

网友:
夹紧部位垫块橡胶之类的东西看看。

网友:
这种刀纹没有见到过,学习一下!

网友:
要知道是进给太大,还是工件刚性不好,还是刀具磨损产生的振动。不过大机床开粗为效率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我们都是留1MM半精加工,精加工光两刀。

网友:
具体转数多少走刀多少   还有刀盘太大了。转速一快 就容易产生震纹。俗话说的 颤刀

网友:
楼主解了 轴承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刀子震动引起的,会不会主轴里面有点磨损,切削力使刀具引起震动,这样的震动在出刀时更明显

网友(2014-11-08):
我们公司也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好高端的赶脚

网友:
参数应该有问题,认真算一下切削速度,转速/尽给/刀具直径的关系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我以前开北京立铣是遇到过,就是刀尖平面相对于工作台平面太过平行,吃刀时刀盘前面的刀尖过去后,刀盘后面的刀尖产生拖刀,就会产生这种鱼鳞纹,但是这种情况产生的鱼鳞纹不会太深。如果是卧式镗铣床,主轴深出太长,也会有这种鱼鳞

网友:
这个花纹倒是很好看

网友:
走刀太块了。修光刃都没有完全修光就过了,过了之后又来了一次少扫刀,你走这么快要不就多点刀片,要不你就走慢一点,之前我在做球头时就用过了,没什么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