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日标法兰里的字母具体代表的是什么?

楼主(2012-08-13):
210K-SO(FF)-FL-A SHA15 MS-E92-A0150-2
JIS 10K-SO(FF)-FL 65 MS-E01-06500-B
请问这两种日标法兰里的字母具体代表的是什么??

网友:
题目最好不要只写求教俩字,最好让人看题目能知道你大概想问什么。

网友A:
全面座(FF)

210K信息不多,貌似是高压方形法兰。油圧用210kgf/cm2。

SOは Slip-On Flange (差込み溶接式フランジ)插入式焊接法兰
FF  Flat Face,内侧没有凸凹的意思。

SHA15:
1)流路が真直のもの
・SHA:Oリングの溝あり、六角ボルトを使用。 …………有O型圈的沟,用外六角螺栓固定。
・SHB:Oリングの溝なし、六角ボルトを使用。 …………没有O型圈的沟,用外六角螺栓固定。
・SSA:Oリングの溝あり、六角穴付ボルトを使用。
・SSB:Oリングの溝なし、六角穴付ボルトを使用。
2)流路が直角に曲がっているもの
・LSA:Oリングの溝あり、六角穴付ボルトを使用。

JIS: japan industry standa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面座(FF)

210K信息不多,貌似是高压方形法兰。油圧用210kgf/cm2。

(*^__^*) 嘻嘻……,谢谢你。早上收到了这种法兰的图纸。
谨记啦,下次求助时写清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