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能够磨出好用的麻花钻头?

楼主(2012-08-13):
各位前辈请多多帮忙、我的钻头是用在数控车上的、

网友A:
一种是根据各个刃口的角度要求,在磨刀机上调整好角度,磨到位,肯定就可以了.第二种根据自己长期磨刀掌握的经验,进行手工磨;如果还不具备经验,可以找一把新的钻头,  (不要启动砂轮机) 将刃口贴在砂轮面上,体会各角度变化,反复多做直到完全掌握角度变化了,就可以启动砂轮磨刃了......一点小经验,供参考!

网友(点评):
有水平,厉害。学习了。

网友:
看我的帖子立磨麻花钻
麻花钻的故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种是根据各个刃口的角度要求,在磨刀机上调整好角度,磨到位,肯定就可以了.第二种根据自己长期磨刀掌握的经 ...

回答的很好,其实还是长时间经验最重要

网友:
钻实心棒料着重在横刃,扩孔则着重在两边的侧刃。横刃和侧刃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孔的加工进度。后角和刃倾角影响刀具寿命。

网友:
我干了十多年加工,从来没有磨过钻头。真的,以我人格担保。公司的作业指导书要求,高速钢5毫米以下钻头一律不许重磨,磨损直接换新。大于5毫米的除非用于倒角,一般不重磨,用旧换新。指定使用厂家是日本不二越。国产上工哈工不予考虑(质量差,同样外径钻头,上工产的比不二越产的截面积小了15%,寿命只有6成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