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内生锈怎样去除?有的铸件内部已经加工

楼主(2012-08-14):
铸件内生锈怎样去除,有的铸件内部已经加工,在不破坏内部加工的情况下怎样除锈?

谢谢。

楼主:
我们现在也用除锈剂去洗,但是有的沟槽内是洗不干净的,而且除锈剂时间过长后铸件已加工面会变色发黄

网友A:
用细砂纸抛光,比较耗时。但基本不会破坏加工尺寸,而且很亮

网友(点评):
恩,手还会打起泡,但办法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细砂纸抛光,比较耗时。但基本不会破坏加工尺寸,而且很亮

有专门抛光的工具的 各种型号 装配都应该有的

网友B:
喷一下砂,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C:
什么材料的啊 孔位有多深 经有多大?可以考虑喷砂去除后 超声波清洗

网友:
吹沙后喷防锈漆。

网友:
找家磷化厂,酸洗,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点评):
赞成,不过酸洗后要及时做防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材料的啊 孔位有多深 经有多大?可以考虑喷砂去除后 超声波清洗

这个我们试过了,喷砂会破坏已加工内孔,而且我们做液压阀的内部油道很难喷干净

网友:
煤油擦洗效果较好,而且还可以防锈。

网友:
本人觉得最好是先用酸洗,水洗,然后再电镀,因为只要有生锈,内孔就会变小,所以只要是洗掉的方法都会使孔变大,然后就再电镀些耐磨的或者是防锈的金属,这样比较麻烦,但是效果是比较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喷一下砂,看看能不能解决

都加工完了   还能喷砂吗  呵呵 支持清洗

网友:
抛光之后做防锈处理

网友(2019-12-20):
现在还有锈蚀情况吗?求教怎么防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加工完了   还能喷砂吗  呵呵 支持清洗

兄弟你也是做转向助力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