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把图片改成CAD的黑底白字?

楼主(2012-08-14):
怎么样把图片改成CAD的黑底白字,大虾帮帮我  万分感激????

网友:
工具——选项——显示——绘图区域颜色,就可以选择了

网友(点评):
谢了 试一试

楼主:
这个方法还是不行  但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不行的话大不了按着图片描一下,不用多少时间

网友:
2楼说得没错啊,CAD里就是工具-选项-显示-颜色-颜色改为黑色,咋个不行?你的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我是没怎么明白楼主的意思,我认为楼上几位的方法是对的,背景颜色改成黑色就是黑底白字了

网友:
粘贴在CAD 中的图片是按照原始图片来的, CAD里改不了。

只能如图的调整

网友:
改图片用PS,而非AutoCAD;

网友:
好像cad里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2012-10-19):
cad里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