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d做零件三视图的基本步骤

楼主(2012-08-14):
基本的画图,修改会,但是线形,线宽,图层设定什么的弄不明白。新手刚开始学cad,求指导。

网友A:
设定图层的目的是更方便的观察修改图纸,不同类型的线条有不同的线宽线形要求(这个有标准可查)。图层的设定就是要定义该图层内线条文字的颜色、线条样式、线宽等,然后在这个图层绘制的或被拉进这个图层的图元就被赋予与图层内设置相同的参数,而对图层的个别参数的修改也会在图层内图元上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图层的目的是更方便的观察修改图纸,不同类型的线条有不同的线宽线形要求(这个有标准可查)。图层的设 ...

谢了,能不能再给说说粗实线,细实线,点划线,虚线分别选用什么线形,cad的线形选项太多不知道该怎么选(最常用的)

网友(点评):
建议你看看机械制图的书。

网友:
这个在网上搜一下就能找到的,cad线形库里有好多线形,但其实也就是哪几种粗实线、细实线、点划线、虚线,后面的(X2)什么的就是线形比例的。我建议的你就分4到5个层建立模板就好了。轮廓线——粗实线(白色);文字标注——细实线(白色/l蓝色);虚线——虚线层(粉红);中心线——中心线层(红色)。这是我自己设定的图层,很明了,用起来也很方便

网友:
这个没啥难的,找本书看看就行,关键是要会画法几何

网友:
可以找个论坛下载点资料看看,这个东西上手快……

网友:
画图之前,先定义好各图层,名称,线型,颜色,线宽,打印样式,画图,要画什么线就转到什么层里。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