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方法加工螺纹最快?

楼主(2012-08-14):
各位大侠告诉我,什么方法加工螺纹最快,螺纹精度没什么要求,标准螺纹能拧上就行。
还有什么办法切断最快。
小弟现在接了点这样的活就是一个量利润不是很大。
小弟在这谢过大家了、

网友:
撮齿机不到一秒一个 ,

楼主:
撮齿机最大螺纹能撮到多少

网友:
这个要看牙型,和各种参数,精度要求,材质要求

网友:
搓丝机最快

网友:
搓丝机,要专用机器还要专用模板都很贵的,如果量不多的话(少于50k),要么找个螺丝厂代工一下。搓丝机m16的螺纹都可以搓的。

网友:
现在市场上用很多悬臂式的气动攻丝机,攻丝机效率高些,主轴转速可以达到500RPM,成本也不是很高!我们是经营台湾台谊品牌的气动攻丝机,联系人:13751433682 田国辉!

网友:
最快的肯定是搓牙了

网友:
这个最好说具体一点,再来对应,如果条件适合。买螺杆螺钉类的零件来改制,也会是一个办法。

网友:
LZ给的信息的不充分啊,为什么不来张图呢?搓丝或者挤丝效率都相当高,但是搓丝板和滚丝轮都有点贵,所以还得结合你这边的条件来考虑。个人感觉能找到现成的外协厂比较好,就怕到时你也没多少赚头了

网友(点评):
同意,直接外协,挣个抽头就好了。

网友:
搓丝机的滚轮做一套要好几千块。。。量小了不划算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话,应该是搓丝最快,但是搓丝一般只加工小规格的,而且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
搓丝较快

网友:
搓丝机最快。我们公司的搓丝机可以加工从3mm 到42mm的螺纹。你可以到我公司网站上了解资料www.chunzu.com.cn

楼主:
你们公司的撮丝机大概多少钱吗

楼主:
留个联系
要是可以的话联系

网友:
搓丝机做螺纹效率非常优越。

网友:
楼主 内螺纹外螺纹?

网友A:
要看你做什么东西了       小件的话搓丝机   大件   长件的话滚丝机。切断,有磕料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做什么东西了       小件的话搓丝机   大件   长件的话滚丝机。切断,有磕料机,

工件到是不怎么大
也就是M20到M40。你讲的那个磕料机能截断圆钢20到40的吗?
大概一天能截多?

网友:
20--30的话   很简单,只是断面不怎么平,40的就不知道了        大点的机器应该可以         机器转速可以调

网友:
小件就用搓丝机,长的工件就用滚丝机。我们这里有生产的,你可以根据你要加工东西选具体的型号。而且价格也很便宜,如果螺纹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我们这里自己生产的滚丝轮,才几百块钱

网友:
外螺纹内螺纹?形状如何?外螺纹最快还是滚丝机,行星式的速度最快,内螺纹的话旋风铣OSG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