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工一横梁,焊接如何保证形位公差?

楼主(2012-08-14):
各位大侠们好!
      小弟先正在加工一横梁,4000mm长,宽300mm,高200mm,其中相邻俩面需要安装直线导轨,如果用板焊接这个横梁,变形量大,是否有更好一点的方法来实现横梁的平面度。

网友:
焊接后应进行热处理,去除应力,然后安排铣.磨工艺,使其达到要求的平面度。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横梁受力情况。用在激光切割机上或是等离子切割机上的横梁宽4000MM的基本都是焊接件,不过要得到高精度,还是对焊件作完全去应力退火处理。加工的时,装夹很重要的。

网友(点评):
经验老到 乐于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