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加工中心传输程序,出现“E60 I/O处理出错 —2

楼主(2012-08-14):
电脑给加工中心传输程序,出现“E60  I/O处理出错  —2。”的字样,系统是三菱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希望大侠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
检查传输线松动各断了也有可能参数改动了

楼主:
谢谢你!传输线我测量过,没断的!参数没改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脑COM口有可能坏啦
换电脑试试

楼主:
电脑换了3台了,都没用,只能找维修人员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