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件,4毫米厚尺寸0.018的公差能达到吗?

楼主(2012-08-14):
粉末冶金的半圆键,材料是45钢的。对粉末冶金不太了解,大家说,4毫米厚度尺寸0.018的公差能直接达到吗?(厂家说达不到,我感觉也有点难,但是不想随便听信)

网友:
有45的粉末冶金?看来我有点out了,如果单纯是这个尺寸,可以做完后磨一下,成本高不了多少。你这个高度0.09也不容易吧?

楼主:
目前厂家说只能达到0.04以内。结构钢粉末冶金的产品还是不少,我接触过粉末冶金的齿轮,也有相关国标吧,密度低于钢材

楼主:
没去过厂家,因为在外地,好像采用的是粉末冶金然后滚磨去毛刺的方式加工,如果增加平磨,成本会增加,厂家没有磨床,也不想干。成本很重要啊,我们的产品附加值很低的

网友:
我这里的粉末冶金件一般都是5个丝的公差

网友:
图上是0-0.08啊?哪来-0.018?

网友:
能否达到是一回时,达到了正真有用,有意义才是重点。相关的标准件应该不是这个标准的吧。4mm的公差是h9 (0~-0.03),就算后工序加平磨,要达到百分百也要很小心才行。

楼主:
着眼于使用吧,我们现在要求厂家交货时按0.02一组分成两个组。键槽铣宽点的用厚一组的,窄点的用窄一组的半圆键配。配合松了半圆键掉了客户是不干的。现在有客户明确要求只要厚一组的,确实有点难搞。某些技术大员们一句话“我标准本来就0.018,按照标准做就行了”,甩手就不管了。但是这不是我的做事风格。不行就不行,实事求是,简单规定个高标准在那儿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