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7.5安装完成好出现“要求正确配置环境变量”

楼主(2012-08-14):
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我网上查了,都解决不了!

网友:
许可证没搞好。你要设置,你可以上看看教程。

网友:
错误的提示已经很明白了啊!在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直接指定许可证的文件夹,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