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齿条的齿形图?

楼主(2012-08-14):
有个零件叫同步齿条,我编写工艺时安排慢走丝割成形,
操作工说:要我提供给他齿条轮廓图形,他才能编程.
而我又不知齿形怎么画,故发贴求助
模数--2,  齿形角--20度,  齿顶高系数--1,  齿数=72齿,
精度等级8-FHGB10096-88,  齿距P=6.28/-0.08/-0.16 ,  齿距累积公差0.125
谢谢帮忙画张图传上来

网友:
我这有个图纸,你参考下!

网友(点评):
谢谢,很有参考价值,也学到了新的东西

网友:
这就是齿条基本画法,图纸中数据是你提供的。也就是M=2的齿条轮廓。

网友(点评):
谢谢,我已按此样画给操作工了, 以后遇到这类型的,我也学会了, 但变化下又不会了,哈哈

网友(点评):
齿高4.5是怎么得出的,还有2-R0.3

网友:
买现成的不是很好。

网友:
学习了, 我也不会画,

网友:
原来齿条的轮廓不是渐近线啊

hrs
谢谢,学习了,很长时间不用什么都还给老师了
是渐开线,机械用语可不是网上用语随便不了的。齿条还是齿轮,只不过是齿轮变无限大时,分度圆变为分度线了。

网友(点评):
齿条的齿廓不是渐开线,是直线。

网友:
同意三楼说法。

网友:
给楼主做了个图,里面M是模数,以后往里套就好了。
左上角那个M,实际是 模数 * 齿顶高系数。你这里齿顶高系数是1.
左下角的1.25的值,实际是 齿顶高系数 + 顶隙系数。
你这里没提 顶隙系数,因为模数超过1,所以按0.25算。

齿形角现在大多数都是20度。

顺便说一下这个图也适用于齿轮的尺寸,只不过斜线变成渐开线,别的一样。

另外你的数据要求里面由一个累积公差0.125,那个也得告诉操作工,
如果等加工完72齿之后才发现累积公差超了,就不好了。

网友(点评):
谢 谢,解释得很清楚,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看到齿条的画法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3-01-22):
刚才还在和同事讨论齿条的齿形是渐开线的还是直线的,m=12 ,压力角20度,齿顶系数0.8  50齿,
现在还在纠结是铣齿还是线切割。

网友:
按渐开线曲线,设置参数编程计算!

网友:
用CAXA可以直接生成或者三维

网友(2013-06-08):
我也在画齿条。。但是找不到零件图

网友:
为什么还要画 现在不是直接可以模拟出来的

网友:
什么是累积公差

网友(2016-05-28):
试试链接

网友(2017-04-07):
谢谢,之前真没有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