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怎么安装可以美观一点啊?

楼主(2012-08-14):
要装一台研华的TPC-1250H平板工控机,群里有没有做过的,怎么安装可以美观一点啊

网友A:
有那种现成的铁箱子,开个口子把工控机装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千万别忘了在箱子里面按上2个抽风的风扇。要不要到夏天那工控机也会运行很慢,冷却比好看来得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种现成的铁箱子,开个口子把工控机装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千万别忘了在箱子里面按上2个抽风的风扇。要不要 ...

谢谢,这样安装的话屏幕有一点突出来,不知道看报纸的那些屏幕是怎么安装的,整个是一体,外面看不到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