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配合能否传递旋转、扭矩?

楼主(2012-08-14):
锥度配合能否传递旋转、扭矩?
我现在做的机构,要实现2个功能:一个是传递旋转和扭矩,还有一个是要将其与电机主轴分离(分离频率很高,但传递扭矩不大),初步考虑锥度之间采用气缸实现锥面挤压与分离,不知能否实现这样的目的?

楼主:
有没人呢,给指导一下?求高手不吝指点一二!

网友:
可以的,不过相互配合的锥度要有相互挤压的力。靠锥面之间的静摩擦力传递旋转和扭矩。

网友:
知道攻丝机吗?知道就明白了。

网友A:
如果可以,楼主可以说一下需要传递多大的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楼主可以说一下需要传递多大的扭矩。

只需要锁紧一个M6螺丝的力气就行,机构动作相当于自动给螺杆上螺母,并锁紧!
整体机构螺杆装夹固定,整个机构动作:夹具夹持螺母,电机旋转锁紧螺母,夹具张开,整体机构复位,如此一直重复

网友:
锥度可以传递的.刀具柄不 是锥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