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设备里常用的零配件有哪些?

楼主(2012-08-14):
想大概了解一下,自动化设备里常用的零配件

网友:
去misumi的官网上看一下 就设么都明白了哦

网友A:
机械自动化三要素,齿轮、杠杆、凸轮。

网友:
多者呢,可以查查专业书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械自动化三要素,齿轮、杠杆、凸轮。

平时我看到有的设备都是用凸轮机构完成的   这个轮廓曲线使用AUTOCAD完成的吗 还是其它的方法  一般你们都用什么曲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时我看到有的设备都是用凸轮机构完成的   这个轮廓曲线使用AUTOCAD完成的吗 还是其它的方法  一般你们都 ...

一般凸轮使用的线型主要有两种,渐开线型凸轮(板型)和阿基米德螺旋曲线型(圆筒形)凸轮。

网友:
找一找米思米自动化样本,啥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