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如何用钣金做出如图的结构?

楼主(2012-08-14):
如图,在solidworks中如何用钣金做出如图的结构

网友A:
楼主是问该工件的实际加工工艺还是如何使用SW绘制此图形?

网友:
你这只能焊接起来。有交叉点,怎么用钣金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问该工件的实际加工工艺还是如何使用SW绘制此图形?

Sw中绘图…实际做也在考虑中…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通过模具成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Sw中绘图…实际做也在考虑中…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通过模具成形?

这个东西钣金可以做,我以前见过这类加工。是叫做铰链的,用两副模具做。第一副模具预弯,第二副模具成型。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做出你想要的这种效果。因为不知道你的材料以及工艺要求。

楼主:
做出来了…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