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的自动夹具怎么做?量大,人工压板,费时费力

楼主(2012-08-14):
加工底部方框的那个台阶
工件量较大,
端面铣床
目前装夹方式:人工压板,费时费力,
想制作一个自动夹具,液压的,各位给出出注意!

网友:
这个小意思,用两个气缸就搞定了

网友:
无台阶的两面 增加两个气缸配合压板固定 不久解决了吗

网友(点评):
能给个图例看看吗!

网友:
简易画一下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兄弟,这样能夹紧吗?定位如何处理?

网友(点评):
够简的 看不懂

网友(点评):
7990朋友没有说明白要加工几个面。是一次性的,还是分开来的。用液压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缸也可以的。

网友:
用气夹的 不难

网友:
我晕 我只是画个简图 你工件尺寸有不知道多少 怎么不可以夹 定位我只是没话 配合定位销侧边

网友:
四个面都要加工吗?先给个尺寸噻.

网友:
留个脚印,下次再过来看解决结果

网友:
要是像你那样夹,怎么加工啊,

网友:
要加工几个面啊

网友:
什么材质?电磁铁行不行?

网友:
4各面都加工的话,如果余量不大可不可以用销子或压块定位凸轮压紧

网友:
端面铣床的话,这个加工夹持有点了困难,楼上的方法可用,从一个长方体加工四个端面,就行了。。。

网友:
期待更完美详细的答案,LZ最好把问题详细点

楼主:
边框铣如图两侧边,材质Q235,长600mm,宽500mm,厚25MM,铣掉12.5MM

网友:
液压气动的均可,看你的条件。

网友:
都没说的很清楚

网友A:
其实方法很多!我简单画了一个!有什么问题大家指正!QQ 402529651

网友:
我认为别做那么发杂,做个挤进夹具就行了。干嘛还非要液压。越简单越好

网友:
那传个图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方法很多!我简单画了一个!有什么问题大家指正!QQ 402529651

是就4个面的都加工呢,他说的也应该是加工4个面的吧,不然那么简单的他也不会问的

网友:
应该详细说明,不然大家都在猜。尺寸也要标注。东西大小决定定位方法和夹持方法

网友:
用磁力夹

网友:
给出尺寸大伙就有针对性方案了

网友:
技术牛人啊 期待完美方案

网友:
问题不清,尺寸不明,都不知道主轴是否干涉,无法提供装卡装置建议

网友:
给个尺寸就好

网友:
把工件的详细图纸发出来嘛。现在都不清楚要加工哪几个面,材料及精度要求都不知道。楼主说的也太粗略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楼主:
原贴不知道怎么改,在这里回复社友:
工件是个箱体,带法兰边框,主要是加工这个边框两侧的台阶;如图,尺寸简单的标注了!材质Q235

网友:
内定位,两端面液压块。

网友B:
你早点出图 早就解决了 这个内定位 未加工的两侧压板及气缸或液压缸压制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早点出图 早就解决了 这个内定位 未加工的两侧压板及气缸或液压缸压制 ok

可否给个示意图

楼主:
可否不用内定位,因同形状但不同外形尺寸的工件还有好几种,如果用内定位,恐无法通用!想做一个液压可调的,问题是方框有25mm厚,油缸如何放置,施压机构怎么设计!请大家仔细帮我想想!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思路还是可以的,可是因为工件,如一楼所示是有个铁罩(简述)的,无法判断定位销的位置,影响装夹,我想制作一个不用内定位,直接用油压缸和施压机构,压紧工件的工装!

网友:
同意37楼方案,还有,两台阶有对称度、尺寸精度要求没得,

楼主:
对称度是没有要求的

网友:
不知道产件是否量产的,如果不是,用液压夹具是否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