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管子怎么做

楼主(2012-08-14):
304材料,40长,

网友A:
0.5的圆管,用氧割吹一下,用力撸一下

网友B:
求全图,楼主的管子是扁形的吗?

网友:
      办法有二;
1;有一种连续冲床,其上有五个连续成型工位。
     根据工件大小计算下料大小(圆形)。圆形料
     从一端进,另一端出就成型了。
2;另一种方法是,r3悬崖成型。中心处钻一小孔。
     直径1mm.在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全图,楼主的管子是扁形的吗?

是圆管,跟玻璃试管形状的缩小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深????????????????

40深,不知用板材拉深方法可行不?

网友(点评):
放弃吧,这么深的孔冲压不要想了。

网友(点评):
我看过铜的拉深加工,不锈钢的也问过,但是冲头吃不消的。用电焊焊接可行吗?不然的话,只能用棒材打孔打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0.5的圆管,用氧割吹一下,用力撸一下

撸一下,对不起,是我想歪了。

网友:
深孔钻可以加工的,联系qq675455209

网友:
钻头钻一下,不就完了

网友:
貌似可以冷弯的,制个模具先。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零件具体是干嘛用的,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直接钻就行,如果要求高,内孔球面有用的话,建议先钻一定深度,然后采用电火花加工内球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0.5的圆管,用氧割吹一下,用力撸一下

请教一下,您的意思是说把一头吹化了,趁热乎撸一把吗?太粗狂了

楼主:
谢谢各位,这是管子的大概形状

网友:
用模具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这是管子的大概形状

楼主 透露下 你的做法,选用哪种方法了?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您的意思是说把一头吹化了,趁热乎撸一把吗?太粗狂了

是呀,我是铸造行业的人才

网友:
可以问问做电池的厂,拆过一个,就是这结构。

网友:
超死神也的人变猪窝喜欢

网友:
用合金刀封口就行

网友:
用多次冲压看看行不性

网友:
采取热旋压工艺

楼主:
用钻头打孔成本太高了,
其他方法还在咨询中...

网友:
来个俯视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