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怎么干啊?没几刀就要磨刀

楼主(2012-08-14):
这个料子用YT5车,没几刀就要磨刀,还YT15稍微好点,开槽还是不开凿了。。

网友:
YS6或者YS8好点!HRC60度可以加工!

网友:
YW2 刀具,加冷去液

网友:
转速不要太快,进给要均匀,要保持冷却液。

网友:
  YW2  单边2MM 进给量小点 0.25左右

网友:
Cr12是冷作模具钢,本身就可以做车刀

网友:
楼主是淬火前加工还是淬火后加工!

网友:
转速要慢 粗车大进刀 切削液一定要充分 要不烧了就干不动了

网友:
用数控车刀哟

网友:
不会吧!我们就用YT15的刀具车都没出现你说的情况。估计材料有问题!

楼主:
今天YT15 不开槽,一刀10个过去,无压力

网友:
用YW1,开槽.我常车.转数,吃刀量,不要像YT15车45钢量过多,太快.这样的话,基本就OK啦.

网友:
材料什么状态    没处理过的话就是你刀没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