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铣床能否达到这样的精度

楼主(2012-08-14):
现在有一孔与轴,用K8/h7配合,因此孔为,请问普通铣床能达到这个精度吗?

网友:
如果只有一件应该能做到

网友A:
应该能。你这不是轴孔配合么。咋还用铣床呢?
铣床的精度在0.07-0.1。我说的普通铣床是手动的那种,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样的。
铣床对刀用0.05mm。铣一次最少0.1,差不多。

网友(点评):
错了把 只要铣床主轴跳动小于公差 镗铰都没问题 就像2楼说的 一件的话很好搞定 多的话铣床不是很好保证一致性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理解错了。铣床打孔是么..有点难

网友B:
应该比较难的 首先你要弄清楚你买的铰刀的公差带是多少 其次和你的主轴跳动时很有关系的

网友:
不可能达到。

网友C:
楼主,为什么用铣床细孔,不用镗床

网友D:
国内的普通铣床是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能。你这不是轴孔配合么。咋还用铣床呢?
铣床的精度在0.07-0.1。我说的普通铣床是手动的那种,你知道 ...

是0.008mm,呵呵,看来打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用铣床细孔,不用镗床

一个很小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比较难的 首先你要弄清楚你买的铰刀的公差带是多少 其次和你的主轴跳动时很有关系的

好的,有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内的普通铣床是做不到。

恩,好的,谢谢

网友:
看你花多大成本咯,做个100件可能有几件也说不定。

网友:
只是做一件的话怎么都行的哇!

网友:
钻后留0.5的余量再精镗 。活干细点。有戏

网友:
0.027的公差带如果形状和加工工艺允许的情况下,在任何一个主轴旋转跳动小于0.01的设备上都可以用铰刀或镗刀得到(铰刀要自己修磨)

网友:
这精度对于铣床来说不算难吧```

网友:
可以用铰或镗加工,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床身式铣床加工的话,没什么大问题(机床精度保证的情况下)。而且效率比镗床快的多了。用精镗完成

网友:
可以的,把铰刀稍微磨一点就不会把孔铰大了,注意底孔一定要打好

网友:
0.027的公差,铣床能达到,主要是用什么铣床,现在国产的炮塔铣床的头,大部份是都是进口的,精度能达到!夹头(弹簧夹)装好刀具后要打下跳动!

网友:
定制一把好的铰刀,加装浮动铰刀柄。我们在液压钻床上铰6的孔两丝以内。

网友:
差不多吧  边距有没有公差?

网友:
这尺寸比较难。

网友:
应该是达不到这个要求!

网友:
很难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