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力矩,怎么算负载?

楼主(2012-08-14):
请教:已知拧螺钉力矩为20Nm,螺钉下面为垫圈然后是弹簧,请问怎么算这个弹簧的压力(负载)

网友:
是否与丝杆一样?F=2*3.14*T/I

其实弹簧压缩量X弹簧系数不就是压力吗?F=KX   你还管力矩啥的??

网友:
感觉有些模糊哦。。。

网友:
如果是弹簧,按被压缩量进行计算。
如果是弹簧垫,稍微麻烦点儿。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也先知道,正在思考ing~

网友:
楼主没有自己分析受力过程,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只是你手动掌握的基础数据太少,准确程度不好估计罢了

网友:
按螺旋斜面计算呢吧,和螺纹直径、螺距有关。按系数计算出的结果是规定的假设粗糙度、润滑情况的结果。

网友A:
压缩弹簧力=弹簧常数x压缩量,和扭矩没什么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弹簧力=弹簧常数x压缩量,和扭矩没什么关系吧

假设我用10NM和20NM的力拧螺钉,弹簧(碟簧)所受的压力肯定不同的。

网友:
输入:螺钉在扭矩的作用下转一圈-----输入功=扭矩*2 pi
输出:螺钉在轴向移动一个螺距,并产生轴向力-----输出功=轴向力*螺距
如果不及摩擦,则:输入功=输出功
可计算出轴向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设我用10NM和20NM的力拧螺钉,弹簧(碟簧)所受的压力肯定不同的。

蝶形弹簧也一样的,弹簧型录上有说明的
你这样想不管你用多大的力矩,因为有压力作用在蝶形弹簧上,它才会压缩,弹簧要还原的力与它受到的压力是一个平衡。和力矩没关系,还有你使用蝶形弹簧时应该使用类似等高螺丝的结构,即螺丝要拧到底,不能蝶形弹簧被压缩后螺丝就松了,

螺丝拧到底碟璜要压缩多少就要看你需要多大力了,因为不知道你用来做什么的,如有不对的莫怪。

网友:
弹簧按压缩量来算受多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