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偏心轴编程,求助

楼主(2012-08-14):
津上B0205机型,动力头4把,C轴带无级分度功能,铣一个偏心轴,在宫野机上面有单独的指令可以做出来,但是在津上机上面没有这样的功能,不过这台机器上面可以使用宏程序,有没有人会编写这样的宏程序啊。
                                                                                                    求解啊!!!

网友:
沒接觸過分度盤,不瞭解控制分度盤的程序,不過目測這個宏程序不難

网友(2013-11-03):
都是4轴机了还用屁个宏程序啊,直接软件编程就行了,你这个是没开那个功能,小鬼子的系统开功能是要收钱的,一个功能5千至1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