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螺旋杆三爪拉马改装成液压拉马

楼主(2012-08-14):
各位师傅,我单位主要使用螺旋拉马,现有6“ 12”新旧拉马一大批,全是螺旋杆的,为了工作方便,现在想将其改装几个成液压的,各们大师给个意见。  谢谢

网友:
这个好像不难,关键是改了之后,方便程度可能不如螺旋的

网友:
说下个人见解:螺旋拉马是把旋转运动转化成直线运动,再加上螺纹的自锁力臂的加长来给出大的拉力;直接用液压缸固定在螺旋螺母的位置就行了,不过液压缸前要做一个定心的零件。具体结构要根据你现实的使用时针对的大多数情况,毕竟液压拉马的行程是固定的,没有螺旋拉马那么灵活。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把中间的丝杆去掉,中间放个液压千斤顶,但受中间尺寸的限制,千斤顶不可以太大,如果要固定可以想办法焊块板压住,挺好用的!
我们就这样做的,用液压油缸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