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的大圆弧为什么要分几段小圆弧进行编程加工?

楼主(2012-08-14):
数控加工的大圆弧为什么要分几段小圆弧进行编程加工?

网友:
难道你是一刀干成的?

网友:
个人估计是系统计算方式,R值过大,就会产生光洁度不高之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两边圆角余量过大  导致最后精加工尺寸不准吧  例如一段1mm余量 一段2mm余量 进行精加工 最后尺寸会有偏差的

网友:
如果一个正圆分开两段加工,这是编程的原则。如果是3D图自动生成程序,那就是3D图的软件在转换的时候出现的误差问题而已。

楼主:
圆弧直径是12mm的,应该是一段整圆弧,然后CAD中爆破的,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去加工,不是很清楚。

网友A:
系统加工圆弧有角度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加工圆弧有角度限制

需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
机械系统计算的方式问题,
不会影响工件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