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的零件带锥度的螺旋结构,SW怎么生成啊

楼主(2012-08-15):
如图所示,绿色的零件带锥度的螺旋结构,最右边有个钢球要装配到螺旋槽里并相切,我装配好了第一个,不知道剩下的几百个该怎么生成。用什么命令。
注:绿色零件螺旋槽里全是钢球

网友A:
圆周阵列,必须点上《几何体阵列》
具体用法,网上搜索下
多练俩次就可以了~

网友:
用的是扫描切除命令,路径用的是螺旋线,轮廓么,自己设计。
网上这个教程很多的.
哦,看错了,还以为是做螺纹么。
几何体整列。

网友:
额~~~~来学习一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周阵列,必须点上《几何体阵列》
具体用法,网上搜索下
多练俩次就可以了~

谢谢,我先熟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周阵列,必须点上《几何体阵列》
具体用法,网上搜索下
多练俩次就可以了~

也不好用,我的这个是装配体,不是零件

楼主:
继续等高人说的详细点

网友A:
几何体阵列后 将中间丝杠杆去掉 只剩排列好的钢珠

仅装配演示用

还有一种方法  没有实际试过 :

先在丝杠杆上几何阵列出你要的分布阵列,然后特征阵列

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何体阵列后 将中间丝杠杆去掉 只剩排列好的钢珠

仅装配演示用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