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扬机滚筒,和行车收放钢丝的滚筒,一般用什么材料的?

楼主(2012-08-15):
RT,需要经过什么热处理么?

网友:
卷扬机的滚筒没有接触过,不过起重机的卷筒倒是设计过,我们用的Q235B材质,焊接后退火处理,焊条用的E4303,钢板焊接接头沿卷筒的轴线方向!供你参考下

网友:
以前的公司生产的卷扬机滚筒是用Q235的料焊接的。

网友:
铸造的嘛HT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