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向阀电磁常烧,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2-08-15):
门座式起重机的夹轨器,松开时换向阀的电磁常烧,型号为22D0-B6H的二位二通,分析下原因啊,谢谢!

网友:
220V的?阀芯卡死或没没顶到位?

楼主:
如果改二位二通阀,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质量问题。型号没选好 路过 不然选个三位四通的 左边坏了  换右边

网友:
交流电磁铁容易烧 建议换个直流电磁铁 更改相应的电气系统

网友:
夹轨器松开时机械方面的接触面是怎么配合的,有没有干涉或者容易别劲的地方。液压油是否干净,阀芯经常卡死也会烧电磁铁。

网友:
可以加个间接开关,非工作的时候给个信号,断电,这样很少会烧的!大多数烧是常时间得电,发热,因为散热不是很好的!!!

网友(2012-09-19):
是不是系统压力高,你选的阀的电磁铁吸持力不够,导致大流量高负载时,电磁铁无法推动阀芯不能换向,如果是交流线圈就会通过很大电流,导致线圈烧坏。

网友:
不用国产的就行············

网友:
压力过高,或是污染了吧。

网友(2012-11-21):
阀芯卡死烧电磁铁,这个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