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5.0工程图驱动尺寸显示

楼主(2012-08-15):
此图是在proe工程图模块中,在驱动程序显示中,我的”公差模式“默认是“限制”怎么才能把 “公差”下面的“公差模式”默认改为“公称”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得在配置文件里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在配置文件里改

问题是怎么改啊

网友:
  tol_mode     还像是这个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在配置文件里改

可以具体点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