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孔怎么做工

楼主(2012-08-15):
求帮忙
6061铝,通孔深110,偏差0.1内

网友:
铣刀拉刀可以吗

网友:
可以先冲孔,然后再铣,如果表面精度要求高的话,还可以磨

网友:
记住!提问题要要方向明确,不你笼统,可能你是个学生。
你这个件的加工方式要看你的批量、用途,另外零件的厚度买有,所以,你的问题不好回答。

网友(点评):
支持,现在的新人来就抛问题,关键问题还不描述清楚。

网友:
这种工件我多用线切割,量大,开橂做型材。

网友:
拉刀不好用吧,边上太薄,不受力,线切割就可以了,量大的话,开模挤出来。

网友:
批量的话线切割效率太低  长期做的话 外形冲裁毛胚 内孔  再铣

网友(点评):
点评很到位 是个行家

网友:
量少用铣,最好是层切;小批量可以考虑线切割;大量最好是开模具。

网友:
厚度不知道,可以用线切割

网友:
我同意5楼6楼的建议。楼主好好谢谢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