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主轴修复,经验通报

楼主(2012-08-15):
今天本公司对加工中心主轴进行第一次主轴修复研磨,买的主轴研磨仪30000元。

本公司对主轴精度目前一般完全有效的处理方法是
1:更换一支新的主轴.
2:或将整个主轴拆下来送到外面专业的磨床上去处理;

第一种方法的费用特别的高,换一支很普通的主轴至少须要20000元以上,还不含安装等费用,从定购后到安装调试使用至少须要2-3天以上的时间,自行修磨的时间大约是1小时一台;第二种方法的费用于低第一种的方法,主轴的拆装费大约须要3500元左右,在外面的研磨费大约须要2000元左右,从拆卸到您研磨再到安装调试使用大约须要近2周的时间,综上所述这些方法都存在着处理时间长,费用高,工序复杂等因素。
现在自行研磨的费用省了很多,自己研磨后经测试主轴轴承无问题,研磨前300mm验棒测试主轴外径向跳动0.08,研磨后该加工中心主轴精度恢复到0.006,超过该加工中心主轴的出厂精度。

主轴研磨仪解决了撞机后影响精度的问题。
物有所值。
据说还可以去外面转外快,少说点一次1500-2000¥/台。

网友(点评):
大哥,主轴研磨仪是啥东西,就是装在工作台上这个黑色的铁棒吗,3万元啊,坑爹

网友(点评):
坑爹无处不在,主轴研磨仪在哪里啊,仪器的仪字可不是随便叫的,你这个最多叫主轴研磨器吧,根本就不能叫仪,毕竟它不是以检验为主的玩意啊。

网友:
真不错。自己解决的速度和效率都很高

网友:
不错,我们进口的主轴装夹310mm测试棒圆跳动才0.012mm。

网友(点评):
打了2台 柯玛的高速加工中心 310长0.007mm 意外。。。

网友:
修磨的原理是什么?跳动怎么会跑那么差?是不是锥孔内壁受伤了?这个主要是保养的问题还有你用刀柄的问题,跑到0.08,没法干了,镗个孔这还有精度?
2万的主轴,很便宜了,我们一根20万

网友(点评):
加工中心主轴做斜向7:24升降上下走动,下面这个磨头不位移。大圆与小圆内切并作相对滚动。所以主轴与磨轴都要转起来,其实大圆做慢速转动,小轴高速转动。

网友:
蛮好用得东东,可惜老板舍不着钱来买,反正主轴能转就行。

网友:
楼主能说说具体操作吗

网友:
主轴研磨仪?国产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介绍与分享。俺不太了解,不好意思想打听一下,主轴磨过后会不会变细一点,再往上装的时候怎么办,如果方便的话麻烦您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大侠理解错了,这个东西是磨主轴装刀位置的那个内锥孔,不是外圆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答,俺猜也可能是锥面,只是没想到是内锥面。学习了,再次感谢。

网友:
不知是什么结构的主轴,两万元一般只够主轴轴承的价格。很久以前昆机的卧式镗床主轴锥孔就是用类似方法磨削的。

网友A:
十几年前,我们的一台加工中心的主轴内控也出了问题,内壁有高点。我们的一个老师傅,车了一个铸铁的研磨棒,7:24的,涂上研磨膏,主轴慢速转动,他用手端着研磨棒修复的主轴。现在他已经是70岁的人了,这技术恐怕要失传了吧。

网友(点评):
我们这有一个师傅会,不过很难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几年前,我们的一台加工中心的主轴内控也出了问题,内壁有高点。我们的一个老师傅,车了一个铸铁的研磨棒 ...

首先说这师傅技术NB,但为什么是铸铁做研磨棒呢。

网友(点评):
我猜利用铸铁两个性质 1、软,不会搞伤加工面; 2、脆,不会夹硬渣搞伤加工面。 研磨好像用铸铁是比较普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几年前,我们的一台加工中心的主轴内控也出了问题,内壁有高点。我们的一个老师傅,车了一个铸铁的研磨棒 ...

网友:
加工中心工作台厚度多少? 例如650型工作台长宽一般标准化 800X400 850的加工中心 1000x500

网友:
没看到我制作的那个磨头吗? 加起来才几千块钱。

网友(2013-01-09):
有这个东西就可以赚钱了

网友(2014-09-04):
看起来很给力的样子啊!

网友:
这玩意修的很稀少吧,

网友:
哪家的设备?

网友:
这个也就磨磨锥孔而已,要是碰上大点的撞击,可不是这么简单了

网友(2015-11-13):
这个不是正道,一旦主轴受力了,精度会不会直线下降?

网友(2016-01-11):
这个是解决刀柄孔严重磨损的问题,主轴一般是轴承磨损,怎么解决?

网友:
看样子挺给力的

网友:
不慎太靠谱  主轴2万?  服务费还差不多!!!

网友:
没看到那是什么样的东西,如果真是图上,工作台上装的那东西的话那就不是很看好,1、那个研磨用的砂轮再Z向很短,势必要有一个轴要运动,那样必定会有误差,如果经验不丰富或者准备工作不到位肯定会有误差累积;2、主轴锥孔为7-24(一般的),磨完后那个7-24也许会不变,但大小口必然会有变化,那样肯定要调整主轴对拉钉的拉紧力。
主轴的锥孔修复一般有经验的老师傅会用检验芯棒查找锥孔高点,然后手工修磨,或者采用高精度的磨床进行研磨。
在下学识浅薄,不知道对不对,请知道!

网友:
这样碾磨我很感兴趣这是我的联系方法;qq1121851560

网友(2018-10-31):
不太支持这种做法,如果非常确定跳动是锥孔引起的还好,如果不是岂不是把心轴研磨废了?!

网友(2021-12-18):
主轴要求很严的,一般修不了,你们研磨的水平挺高的,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