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摇杆工作原理,怎么测量其两个方向位移?

楼主(2012-08-15):
请教:一般的摇杆(用在游戏机的手柄上或航模控制器)是怎么测量其两个方向位移的?

网友:
请哪位大侠介绍下,小弟也想学习下

网友A:
摇杆下方带的是个类似于滑线变阻器的装置,摆动摇杆,电阻改变,电路中采集电压信号,从而确定遥感位移。

网友:
像是变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杆下方带的是个类似于滑线变阻器的装置,摆动摇杆,电阻改变,电路中采集电压信号,从而确定遥感位移。

两个垂直方向的确是两个电位器,不过还是不太清楚图上的摇杆怎么能动?

网友(点评):
中间细细的摇杆的内部一端销在白色轴的槽中间,摇杆向上穿过黄色拱形零件的槽。白轴是实的,黄轴是虚的。

网友:
二维的摇杆,实际轨迹走的是万向十字吧,真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