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Cr13焊接后有裂痕,什么原因

楼主(2012-08-15):
小弟是新手,前段时间做了一些2Cr13的焊接件,焊完后发现焊接的地方有一些很细的裂痕,裂痕是在焊条融掉的地方,而不是在2Cr13和焊条融化的交接点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能否给我分析一下。

网友:
焊缝收缩 ? 如果是这样应留焊接加工余量, 焊接前周边预热 焊后做好热处理.

网友(点评):
焊接前周边预热 焊后做好热处理 这倒是减少焊接应力的好方法

网友:
焊接内应力过大,是多久发现裂纹的?一焊接完就出现裂纹吗?

网友:
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你两工件材料不同,还有选用合适的焊条

网友:
把焊接工艺拿出来看看呗

网友(2012-09-30):
不锈钢焊接一定要注意小电流焊接,不然导热快很容易出现裂纹。

网友(点评):
这里是说2Cr13!不锈钢?什么和什么?

网友(2012-11-09):
估计与原材料含有杂质有关

网友(点评):
和原材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
用的是什么牌号的焊条

网友(2016-07-23):
最好有图片,一半可能会是预热不到位

网友(2016-09-19):
焊接应力,简单的热胀冷缩出现的。

网友:
2Cr13是马氏体钢,焊后会淬出极硬又脆的马氏体,会出现冷裂缝,2Cr13焊前必须加热,焊后再进行热处理,建议改用1Cr13同为马氏体不锈钢,它焊前不需热处理。

网友(2019-01-06):
2cr13是马氏体,这种材料的焊接性特别差,如果焊接前处理不好就会出现裂纹,一般不建议该种材料的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