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换到途中停气了,刀卡在中途了,怎么用参数还原?

楼主(2012-08-15):
加工中心换到途中停气了,刀卡在中途了,怎么用参数还原?

网友:
什么加工中心?我知道哈斯的。

网友A:
是什么系统,是什么刀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系统,是什么刀库???

Fanuc oi系统

楼主:
引用 楼主:
Fanuc oi系统

刀库就是刀臂式的

网友:
g30 z0

m19

m06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个我记不太准了。

网友(点评):
要不干脆把主轴刀卸掉, 将atc控制面板旋钮调到手动,按ccw或cw(按之前确认刀杯在刀库里面。)

网友B:
加工中心换刀方式,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不尽相同,一般的等有气后解决报警,直接启动就可,有的必须用手动单步回退,有的必须在MDI方式下让ATC复位后再重启就可,不过我还没有听说过用参数还原的,楼主真的是人才,我也想见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换刀方式,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不尽相同,一般的等有气后解决报警,直接启动就可,有的必须用 ...

参数可以改的,在K参数,以前在前一个厂都在参数里改的,现在这个厂操作面板上就有那种功能解决卡刀i的

网友(点评):
现在解决了么? 加工中心都是有气缸的,就算断气气缸里面的气体也能支持一次换刀。 至于你说的k参数,是调节atc时才会用到。(k0007)

网友:
用扳手捅电磁阀,是机械手归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参数可以改的,在K参数,以前在前一个厂都在参数里改的,现在这个厂操作面板上就有那种功能解决卡刀i的

我没有说K参数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说K参数可以,

我说的K参数可以改,是在K参数里可以把换刀的刀臂返回的原位,具体操作:把参数K里面改成1(不知道哪个参数了),把档位拨到手动,按暂停键,按一下它动一下。直到换到的刀臂抓子回到原位,没人知道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K参数可以改,是在K参数里可以把换刀的刀臂返回的原位,具体操作:把参数K里面改成1(不知道哪个参 ...

我作了10年没有听说过,我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作了10年没有听说过,我惭愧

就是让换刀的换刀臂返回远处,停气不是停在换刀中途?

网友C:
消除报警后。
在MDI模式下进行手动操作,
使机械手回到原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除报警后。
在MDI模式下进行手动操作,
使机械手回到原位

能说具体点的吧

网友:
机械手上面可以用扳手搬来回位的。

网友:
直接回参考点啊

网友(2013-04-05):
改K参数,不懂的问我  974788152

网友:
这个应该是各个牌子的机床厂家自己有各自的设置吧!
我们是哈挺的立式加工中心!经常气压不足卡刀!按复位后,打手动,在一步一步按冷却液停止的按钮,换刀臂会自己换过去,不过注意此时的2把刀是否错位,有过这样撞刀的!也有换不过来的时候,这时候就要拿扳手机械复位!

网友:
报警改k参数的,不报警改了没屁用

网友:
按下复位,在到后面按下气

网友:
  手动还原呗  机床后面有液压启动按钮   当然有后果
1.  机床会默认所在位置没刀子(实际上有的)  强行把刀子打掉下来  换刀
2. 换完后  有可能  机床上换刀的刀号跟实际编程刀号不对  这就需要叫专业人员调解参数了(实际上也能用  影响不大  因为你会习惯记得刀号)
  建议 把刀子拆下来了  在按后面液压按钮   在核对下刀号是否一致 (西门子802d 大连加工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换刀方式,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不尽相同,一般的等有气后解决报警,直接启动就可,有的必须用 ...

我们公司的也是手动归位

网友:
楼主可以 把PMC程序放到网上,就能知道如何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