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中的管路压力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2-08-15):
在液压系统中管路的压力如何计算

网友A:
楼主指的什么,是说管路的承压能力还是压力管路中某处的压力值

网友B:
很难算,拐弯、接头、变径、壁厚、流速、粘度等等都会影响的。一般这些影响都不大,基本都忽略了

网友:
笼统的说压力由负载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指的什么,是说管路的承压能力还是压力管路中某处的压力值

压力管中某处的压力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难算,拐弯、接头、变径、壁厚、流速、粘度等等都会影响的。一般这些影响都不大,基本都忽略了

那要计算某一点的压力怎么办,如果说不考虑你说的这些的话,那是不是在管路中只要没有溢流阀或减压阀之类的 压力都相等吗?

网友:
像版主所说的,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但是针对各种情况都有专门的经验计算公式,建议楼主查阅专业的书籍,机械设计手册液压部分就有相关的知识点,针对各种常见情况的压力降问题。这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即使管路里什么附件都没有,仅是直管路,也是有压降的,只是很小,一般的管路系统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液压设计手册有详解